爱普生STYLUS Photo R390其中一个颜色打不出来?

楼主(2011-06-21):
请问是不是打印头堵住了,可是我都清洗很多次了

网友:
头堵太死。软清洗是没有用的。只能拆下来清洗。或是先换个质量好点的墨盒

网友:
一般应该是品红了,红色是酸性的,容易堵头,泡头吧,用清洗液,泡上以后24小时不能加电

网友:
典型的喷头堵住了啊 很正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