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技嘉915的板子主板诊断卡显示FF

楼主(2011-06-21):
有块技嘉915的板子主板诊断卡显示FF,会是那里的问题,CPU辅助电源的对地阻值正常,内存和CPU都换过,请教会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
查CPU内存南北桥供电

网友A:
楼主说的清楚点啊,有复位吗,有复位,看总线,bios,无复位看,供电,时钟

网友:
刷个BIOS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清楚点啊,有复位吗,有复位,看总线,bios,无复位看,供电,时钟

有复位信号,等CPU负载回来测CPU电压

网友:
CPU座空焊吧,BIOS都有可能

网友:
这个自己好好研究吧

网友:
技嘉先刷个BIOS

网友:
技嘉BIOS问题是多,官网都有刷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