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掰屏?

楼主(2011-06-21):
各位大侠,用手掰屏是为排除什么故障?
不要笑,我是新手。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做,,容易把屏搞坏了

网友:
还有个问题
外接显示器是为排除什么故障?

网友:
我可不敢这样做的,动屏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网友:
笔记本外接显示器是为了证明显卡是否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