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易发现,导致电脑变慢的文件夹

楼主(2011-06-21):
由于电脑突然掉电、蓝屏、机主强制关机。导致文件分区表(fat)破坏。有些文件成了黑户、孤魂野鬼。后缀CHK的文件就是。开机自动或手工修复这些文件后,会在根目录下生成文件夹found.000、found.001。。。。。。等找到的文件夹,每个分区都有可能有。要打开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显示所以文件夹和文件,才能看到。就是他们导致系统变慢。看一下。如果有用,就拷出来。没有用。全部删除。系统可以快很多。

网友(点评):
汗 这话说出来 搞的就像你是初稿维修的 像这样那个的文件 多了 还有可能导致无法进入系统 主要是因为占了硬盘的空间

网友(点评):
这些文件,只是磁盘扫描时形成的,启动后又没有程序在调用它们,怎么会变慢呢?

网友:
这个和简单的磁盘满是不一样的,磁盘空间还有20G,电脑照样慢,删除就快。
一般的磁盘还有100M空间,系统运行是没有影响的。
"9cf86043ee",还是多实践,少武断发言。

网友:
好麻烦 、进PE看有没资料  没格式化了 干干净净的

网友:
升级了360安全卫士后,启动忒慢!

网友(点评):
装上360的可以选择不用开机启动 反正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打补丁啦用下而已 另外的功能都不是很好

网友:
估计是硬盘有坏道?或者非法关机?造成了系统文件的缺失,导致系统启动慢

排除硬盘有坏道的情况下,格式化系统分区,重新安装系统,就正常了

网友:
打开我的电脑——上方“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自动搜索网络文件夹和打印机”去掉对号

网友(点评):
说的很好,但局域网的不要效仿!

网友:
没注意过啊

网友:
还是小心一点
不要乱删

网友:
乱删了也没事         重装下系统嘛     一个GHOST几分钟就搞定    省事,省心,又省力
方便,快速,又安全     多么给力的呀

网友(点评):
几分钟 估计你装系统都不善后的 你如果来我旁边开 我装系统都 挤走你

网友:
不行现在就不安装360  裸跑不装杀毒也不错

网友:
这就照做试试,看电脑有没有变快

网友:
我的电脑就是。卡到就强制关机。到现在出现硬盘坏道。悲催啊,这样的话,就是把有用的文件拷出来。从新格式华硬盘。效果好不错的

网友:
会做系统 这都不是问题 不会做的 乱删还麻烦 总之是不会就麻烦

网友:
呵呵   也有可能事C盘里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c盘都不敢乱动呢

网友:
把系统的虚拟内存改在其他盘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一般的格式化再重装。

网友:
哥,这么说那还是只要电脑一慢就重装把。这样麻烦死了。

网友(2011-07-31):
C盘我只敢删除 windows里的$开头的文件,那是上补丁留下来的垃圾

网友:
没注意过

网友:
还真没有注意过这种现象!!!

网友:
我一般都是进硬盘有坏道就修复下重新来过~也会变快些~不过这是最笨的方法了~呵呵

网友:
十五字    十五字  十五字  十五字

网友:
直接进PE   把所有盘下的这些fond0啊 等等文件全部干掉   这些都没有用啊

网友:
几分钟 估计你装系统都不善后的 你如果来我旁边开 我装系统都 挤走你

网友:
当你入PE之后,你就会发现好多隐藏的文件夹了。

网友:
哎呀、同志们、都不要在争论了、

慢和垃圾是有关系、但是一句话说白、没有多大的关系、

垃圾如果会运行、那就是不是垃圾、如果都不运行何来的慢、

只要懂的用电脑的人、基本都是C系统、D第三方软件、其余的装自己东西、

是、确实有这一说、东西多了肯定慢、那是在缓存那一块东西多了才会慢、什么IE记录这些多了才慢、

多用用优化大师等软件、我说这东西好、就好在白痴都能用、用了之后不说快多少、至少快0.1秒、呵呵

网友:
  这个  系统方面的事  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实在弄不了 就重装

网友:
不要乱删  注意点就是啦

网友:
系统做好后,做个备份,出问题时把备份镜像倒回去就是。

网友:
学习了。但是总是这样也好麻烦啊。

网友:
   删除后会变快吗? 玩电脑的明白,不占用系统内存会影响系统的运行速度吗?

网友:
经常碰到这样的电脑,有个时候10多二十个在C盘,不过好象没删过,删了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
删了没影响    之前查看一下  百度一下OK

网友:
没注意过,以后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