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部分奇怪故障?

楼主(2011-06-21):
一台17联想液晶,电源输出12伏和5伏,用万用表测有抖动,电源管理芯片是SZ6841,该芯片已经换过了,12V和5V的滤波电容全换过了,光耦也换过了,开关管不坏测过了。SZ6841的3脚启动电压也抖,启动电阻是两个750K的,量过了电阻不坏。请问哪位高手指定一下。

网友:
高频滤波和低频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电压变化幅度多少?空载测试还是带载?

网友:
有些电源板空载的时候,电压是不稳定的,建议带上驱动板测

网友:
空载电压轻微跳动是正常,接负载电压跳动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上整机,根本开不了机.
直流输出12V在12到11之间抖动,5V在5到4间抖动,不知什么原因。电源管理芯片的启动电压就抖,但启动电阻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更换次级12v或5v整流二极管

网友:
我的跟你的一样啊,比你的跟离谱,12v和5v,有时输出,有时不输出,还跳变,不过可以外接有显世,不一会儿就黑了

网友:
电源部分有个35V47UF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电源部分 光耦那边有个431  还有一个电容  如果是跳变的话 有可能是光耦检测出错 拉低   升高

网友:
万用表也能看出抖动来?

网友:
光耦换了,所有的滤波电容也换了,故障不变,和高压部分断开了,故障不变。谢谢各位指点,板子已经还给客户了,虽然没有解决,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