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修显卡前,能点亮,拆换电容后,都点不亮了

楼主(2011-06-21):
10片中只有几片成功,难道是焊工问题?换前确认电容已经鼓包了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在换回去看看可以不 或换其它新的看看是不是你换的那干好事坏的

网友:
电容鼓包是外表的,你换上去再看看其它电路

网友:
肯定是其他的元器件有问题

网友:
真别说,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想问,作为搞了3年的维修的人,我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换前可以亮,换了之后反而不亮,为此还有过和顾客发生口角的事情,但仔细拿故障显卡在反获去看,焊接也确实没有问题,测量供电等也没有发现问题,不知道礻什么情况

网友:
可以把显卡主芯片加焊试试看

网友:
查查其它电路嘛

网友:
这个问题 比较邪

网友:
那可能不仅仅只是电容问题

网友A(2013-06-10):
我也是,换了电容就不亮了,换之前还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