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盘,进一下BIOS就一切正常了

楼主(2011-06-21):
WD160G的3.5寸串口盘,用MHDD测过无坏道无绿块,测试通过,重分区装好系统(装系统的时候超慢!)装好了,重启正常进系统,使用都无任何问题,关机放一段时间,开机, 提示找不到硬盘,按DELL要等两分钟的样子,进BIOS,退出进系统一切又正常,很奇怪的问题,有碰到的兄弟说说经验。

网友:
还是硬盘本身问题,你修复下硬盘启动。

网友:
估计就是启动设置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
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我遇到过  但我把硬盘换了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