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电脑开机指示灯一闪就灭

楼主(2011-06-21):
今天朋友的一台HP DV6笔记本电脑开不了机了,按下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一闪就灭了,无法开机,屏幕没有任何显示。据我了解,HP笔记本电脑经常出现显卡虚焊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送专业点的维修店

网友:
看你这么问,应该不会弄了,找个专业维修点修一下吧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的点拨

网友:
可能是南桥虚焊吧!!           保险查查

网友:
从你说的现象来看,应该是供电方面的问题,主板电压没有出全。

网友(2011-08-17):
我饿遇到一台,,不知道该怎么办?QL65的U

网友(2013-08-06):
先加焊北桥,再加焊南桥

网友(2013-10-20):
这样回答初学者的问题,有点不地道啊。搞点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