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无法上网,无线可以

楼主(2011-06-21):
测试过后。发现问题重新做了个水晶头,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问题说的清楚一点啊

网友:
检查下网卡/驱动/网络参数.

网友:
网线 连接正常吗 先软后硬

网友:
从新上个路由器,看看是网络问题还是电脑问题?

网友:
那楼主要先说明网线无法上网那台机器是报网络断开啊,还是获不到IP,或者获不到DNS等情况都要说明

网友:
路由坏的很少,可能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先检查IP等参数 再着手软件全面检查驱动  估计不是网卡问题 要么无线你也上不去

网友:
检查网卡驱动

网友:
先软后硬,先简后繁

网友:
重点检查驱动,保证网线两端通讯线路都没有问题,如果网线没有问题就检查驱动,否则就是网卡有问题了

网友:
谢谢回复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