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逆变电路上元件烧毁,请问怎么辨别

楼主(2011-06-21):
手头有一块电源板,功能是220V瞬间变成25KV点亮一个气体灯,故障现象为不过电,发现电路上有三个元件烧毁,一个为型号irfpe50的场效应管,一个是22R0保险电阻,还有一个三脚的二极管,完全烧毁,什么型号看不出来了,表面只有一个6字还存在,请问怎么才能知道这个二极管是什么?以下是图,可点击放大

IRFPE50中间那个引脚连到变压器上

这是变压器

网友:
MOS管的G极元件大致相同,元件参数要求不严格:如果RD并联接地,那么D 是齐纳二极管,保护电压约二十几伏。
这些元件烧毁,稳压小板上的IC肯定也损坏了。
网站今天可能在调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