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945的板子无复位,大家下怎么修

楼主(2011-06-21):
我在内存上测量时钟,有时钟输出,说明各相供电正常。。。。。上电复位灯常亮。点复位按钮后复位灯也没反应,大家提出下解决思路。IO是IT8712F-S,是南北桥的双桥结构。。。。
不知道这个IO参与复位吗
复位灯常亮

网友:
你可以跑下电源座里的8PIN PWOR-OK看下有没到I/O就知道有没参与了。

网友:
是复位常亮还是没复位哦。。。。短接复位排针。看板上的复位电压有没跳变撒。。没的话就跑线吧。。。

网友:
IT8712F-S坏能引起不复位,而且这个8712F-S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