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F420S开机掉电

楼主(2011-06-21):
今天我接到一台神州天运F420S集成的本子,开机跑到1.0A过三秒就掉电,以开始以为不过内存,就加焊北桥,还是不行,测它的供电都很正常,南桥也做了一样掉电,那位大哥修过这样的问题,麻烦和小弟我说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呢。等待奇迹

网友:
看电流不是看多少A,要看跑了多少步,而且要变化。这要经验的,你把内存拔
掉,看掉电不。

网友:
掉电有可能是少电压了,,楼主最好打下各个电压都出来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样掉电我把CPU下掉也是掉电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 找图纸··照时序来搞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是有点头疼,看 看 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