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好像要预热一下才能开得起来

楼主(2011-06-21):
主板好像要预热一下才能开得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虚焊了,刚开的时候诊断卡一直停在D8那里进不了系统,开着预热十来分钟就可以开了

网友:
请高手帮手参考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想应该是北桥空焊了,热涨冷缩,个人意见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查下内存的供电和北桥的供电稳定不,然后做下北桥试下,看是不北桥虚汗引起的

网友:
有些电容的性能不良也会引起这类事故的

网友:
可能是受潮了                  我前天也接了块板了也是这毛病  开机开不出    加热一会可以开出不过再过一会又不行了
最后用吹风机加热了几十分钟才OK了             开始还以为是板了问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