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78跑EE 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21):
电压正常啊?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内存插好了没有

网友:
你换个CPU在说

网友:
直接就跑ee还是      估计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今天快下班的时间就接到 这样一块板 ,电压都正常 刚开始我触动一下CPU就能跑 了  我以为是CPU座得问题, 但是最后检查是 北桥虚汗 估计是触动CPU的时间 也触动了北桥。  此板是 富士康的 板   SIS的芯片组,  把北桥上BGA用无铅档吹了以后, 反复测试没问题 ,收工了。

网友:
刷BIOS了吗,有可能是桥呀

网友:
EE的话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哦 先刷个试一下看看 另 是开机就跑EE还是跑了些码后才跑E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