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B SE 不上内存跑D3,上内存跑D4.内存1.8V 0.9V 3.3V均正常

楼主(2011-06-21):
以往出现不过内存的问题,多数都是内存供电的问题,可这次,电压均正常.奇怪了.
按压了桥和CPU座,均无效,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
这板还是25系列的8脚BIOS,没有合适的编程器,真头疼.

网友(点评):
内存和CPU座子好像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
那没办法了。不刷bios就做桥

网友:
你那什么板子    加焊桥吧看看 你先打下对地阻值

网友:
还是先多换几条内存试试,搞不好会有意外的收获哦,祝你好运!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如果不是的话,不能刷BIOS就做桥吧。不过也可能是CPU座子虚了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换内存  换cpu    做桥

网友:
楼上的不要动不动就做桥哇   这样的板子做桥了还不如换板也

网友:
楼主先刷BIOS试试吧,不行再做桥

网友:
打阻值试试

网友:
打下SMBDAT SMBCLK信号没问题的话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去动桥哦 先刷先BIOS看看吧

网友:
刷BIOS,如果没有编程器你就去买这种BIOS芯片,让人家帮刷好,会多收你几个银子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已经换了4种内存了,均是这个现象.
手头也没有搞桥的东西,真头疼......

网友:
今天,无意中,发现网卡比较热,这网卡的供电和南桥好像不是同一路.
而且在网卡的周边有一个1085(测量输出电压为1.5V)和EH11A(输出为2.5V)在待机时也热得烫手,
但是测量输出端对地的阻值均为几百欧左右,
是不是网卡挂了引起的当D4呢?
网卡是atheros L1的.

网友:
主板做桥还真的不如去买块旧的直接,笔记本还可以。

网友:
多换几种不同的颗粒试试看

网友:
发现网卡温度异常,最好是先把网卡拆了,
再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今晚把网卡拆了,没想到故障依旧,真的无从下手了,看来只好给他拿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