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显存错误代码的请帮我看下(我是新手不明白)

楼主(2011-06-21):
这个是8800GT显卡,上机有横线小花,下边我发上显卡图片。在线等。

下边是测试软件得出的结果。

FBA【31:0】 0         0           0
FBA【63:sr]  p          0          0
FBB[31:0]        0         0           0
FBB[62:32]       0         0          0
FBC[31:0]        0           0         P
FBC[63:32]      0          0          0
FBD[sq:0]        0          0          0
FBD[63:32]      0   842828X       0

External Bank o Failing bits:
D38
read Error Count:0
Write Error Countz  8trxr88
Unk nown Error Count: 0

不明有如下几处:

一:为什么会有 p
二:【63:SR】是什么原因。
三:这个排列如何确定。还请维网网友支持!

网友:
你上面图中的 写着5的显存颗粒坏了。 可以换一个试下  顺便查查边上的小排阻

网友:
我问师傅了,师傅说不能凭这个判定是哪一个显存,要进行短接的办法确定

网友:
先割线吧,主动割一颗就知道了``

网友:
补充一下是256M。256位!手上没有这个卡的配件,价格太高。不敢盲目动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D区下位置显存报错,割什么线啊 晕,别乱割呀! 现在显存哪还有什么排阻都是直接进GPU了,从左往右第二颗你上面编号为7的颗粒加焊一下看看还花不. 这个一般是GPU到该颗粒的地址线虚了,显存坏的可能性很小,必要的话重做GPU.

网友:
上面写着7的那个吧 如果不能确定最好打值

网友:
根据个人维修经验来说 是最左边那两个、这个显卡显存两个为一组、ABCD从右下角往左数,应该是最左边最后一个。不过最好你可以割断它的数据线来判断。你这个N卡报错位是D区的第38根数据线。  最好割线判断。 不过pci—E的都是GPU空焊可能性大。显存为其次考虑。  先稳当点加焊GPU吧。

网友B:
这种卡的显存排列是逆时针方向来数的,两颗为一组。A B C D 刚好8颗,D区报错,而且还是高位的那颗,两颗显存的高低位是按顺时针排列的,很容易就判断出是第7颗显存出错了,那些P、SR,这几个字母其实是乱码来的,不必理会它!!先加焊一下试试,这种卡显存虚焊的多。不要争着割线,割了就不好看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应该是第7个显存坏,换显存之前,先加焊GPU,好多卡我都是加焊下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GPU没做过哦,显存还可以用我的风枪加焊试下!GPU可不敢用风枪加焊!

网友:
你说的情况,绝大多楼都是加焊GPU,因其工作时发热量很高,易空焊。显存空焊的机会好像到现在还没遇到过。我为什么不买个焊台呢???做维修这东西现在离不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出来RS不知到是不是你软件不支持,图中报错是第八个显存有一个数据位出错,一般是加焊GPU就行了。这种大卡显存是这样排的:N卡从右到左每两个一组(一个32位 两个刚好64位)。

网友:
测试软件显示是第七颗的D38位地址线错误,这种情况一般不是显存问题,核心虚焊的可能性最大,要不就是线路故障之类的,不过你只有风枪就先加热下显存看看吧.....

网友:
谢谢大家,分已送完!我会按大家方法先处理显存。没有设备GPU暂时不做了!

网友A:
加焊下,已好。不过没用到一个月又出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一个地址出错,一般都是加焊核心好的。

网友:
人多力量大啊。

网友(2011-07-22):
直接加焊gpu左上脚,不行只能拆了重植,改8800gs也行。

网友E:
请问割线怎么判断哪个事第38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出来RS不知到是不是你软件不支持,图中报错是第八个显存有一个数据位出错,一般是加焊GP ...

请问两个一组的话,从哪里分辨具体哪个事0-31 哪个事32-64呢?也是逆时针算,还是不好算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请问割线怎么判断哪个事第38根线

呵呵 就说了你总是答人家问题的时候 藏着掖着,自己问人家问题,就叫人家告诉你,这么一句话,就这么恼火啊,哈哈,淡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 就说了你总是答人家问题的时候 藏着掖着,自己问人家问题,就叫人家告诉你,这么一句话,就这么恼火 ...

列宁同志有句名言:一个傻瓜所能提出的问题,要比十个聪明人所能回答的还要多十倍。这句话真的很适合你。自己不动脑经,啥都像个脑残似的等着别人教你一二三四?提的都是愚蠢之极的问题,还要说别人瞎说八道。当然大家伙都淡定了------没人理睬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卡的显存排列是逆时针方向来数的,两颗为一组。A B C D 刚好8颗,D区报错,而且还是高位的那颗,两颗显 ...

请问您提到的,显存高低位是顺时针排列的,那么难道不应该7是低,8是高么?为什么您的意思是7是高呢?小弟不才,请教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加焊下,已好。不过没用到一个月又出同样的问题!

你用风枪还是BGA加翰的

网友:
学习了.一直花时间在笔记本...

网友:
应该是第一颗坏,

网友:
割线来来定位是哪一个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风枪还是BGA加翰的

是风枪哦,BGA没有哦!

网友(2011-08-27):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提到的,显存高低位是顺时针排列的,那么难道不应该7是低,8是高么?为什么您的意思是7是高呢?小弟 ...

有的显卡是不是 显存高低位是厂家自定义的,必须看图纸才知道,没有顺时针这说法,请问

网友:
割线法试试把。。

网友:
LZ 自己做个土炮焊台就就可以干GPU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