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720-US3 USB接口延缓写入失败

楼主(2011-06-21):
主板技嘉 M720-US3 bios F6
CPU AMD 5400+
金士顿DDR800 2G
翔升9500gt
西部数据500G

USB接口接40G移动硬盘copy小文件可以,copy 100mb~200mb的文件总是提示“windows 延缓写入失败”

1.换几台电脑都可以正常读取;
2.移动硬盘换数据线,问题依旧;
3.换CPU,内存条,显卡,电源,问题依旧
4.升级bios,问题依旧

这主板是从朋友手里淘的,有8个USB端口,是不是有驱动的啊?还是主板桥空焊

网友:
自己顶一下~不能沉下去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问题可能性很大
但是 那个32.768  经常回有影响的 ,,修过很多

网友:
楼主先查下供电看下(考东西时)如果正常的话有可能就是南桥了

网友:
你用的数据线一共有几个插头?是不是一头一个接口,另一头两个插头的线?有些USB供电不足,要插两个头子增加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数据线的确是一头U的,明天买个两头U的试试看~现在照楼上的,先查一下USB供电和32.768

网友:
换了2头U的数据线,问题是依旧,有质保,还是送售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