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LaVie S LS50H/3 笔记本故障求解

楼主(2011-06-21):
开机提示 CMos settings wrong display type wrong press F1 to Run setup
按键盘F1无效,内部3V电池换了还是一样,请问大家是什么故障?我外接USB键盘但是未接的键盘也无效。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问题,谢谢
笔记本

网友:
量主板电池座二端电压是否正常, 不排除电池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
像CMOS电路供电的问题多点。还有BIOS重新刷一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