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TD121EA4X 用万能板2621点屏是花屏

楼主(2011-06-21):
是不是程序问题
问题

网友:
万能板会出这个问题的,很正常,重新刷一个这个屏专用的就行

网友:
鼎科免程序板程序的问题,重刷12.1屏程序。

网友:
换张板试下咯

网友:
换可以写程序的,并且程序要正确,,

网友:
程序问题,我们一般都是自己写程序,有时要试写好几个程序才能点亮

网友:
不可能吧,我也有一块一样的,可以点亮,。不过我是用双跳帽的

网友:
你可以去刷个程序试试看

网友:
谢谢是屏线配错了原来用的8位 现在用单6的点屏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