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1-06-21):
  接到一张昂达的主板送修时为无内存供电。换9202修好了。没有用一天客户有送来说还是点不亮。又换9202好了。断电装cpu内存等准备进系统。又点不亮了。量无内存供电。再换9202无内存供电了。内存供电的mos管也全换了还是点不亮。在线等待解答

网友:
不是所有的都换芯片都能好的,你要看9202的工作条件都具备没,不要一看没电就换芯片

网友:
工作条件有哪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工作条件有哪些?

网友:
主板是什么桥啊?看是先产生CPU供电还是先产生VTT供电?还要看时钟芯片开启信号是由哪里来的,万一是VCore来的或者由VTT来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intel的GB桥,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翻下9202的引脚定义,Vcc,Vdd,BST,ON/OFF这些重要点都有没

网友:
Intel 的桥是先产生VTT电压再产生CPU供电,一般都这样的,但也可以不这样设计,你跑跑线看看
还有你那个9202是进行控制的哪一组供电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几位所说的

网友:
9202的 你仔细查查电路就行了呀··

网友:
9202的FB反馈要在0.8v左右。这是根据比较器的虚断。电压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有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电压你仔细看看。其中一个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