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000 头痛的掉电

楼主(2011-06-21):
配置 ati 芯片组,南桥ati 150的,北桥 ati 9100 进系统两三分钟左右掉电,排除散热问题,用手按住南桥一样掉电,加热了一下北桥还是样,掉电后还是照常开机,有哪位修过这问题,小弟没思路啦

网友:
小弟在线等,大虾们救救小弟吧

网友:
把芯片都拖下焊,看行不,有换U试没

网友:
遇到过,清洗主板看看。

网友:
该加焊的都加焊啦,
现在还是一样,cpu倒是没换过啊
没有这样的u啊

网友:
有谁碰到过这问题吗??帖子快沉水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