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代码66 65不显示一般什么问题。

楼主(2011-06-21):
台式机 代码66 65 不显示 是不是NB 问题
不显示

网友:
我帮你查了,AWARD的BIOS里面没有66,只有65是初始化PS/2
AMI BIOS里面65 66都没有
PHOENIX里面只有66没有65,意思大构是配置高级缓存寄存器

网友:
个人遇到过一次,不知道是不是对你也适用,我那次是因为主板的螺丝部分和主板碰到一起了诊断卡报了65。个人建议,不可太轻信诊断卡,具体还要看实际。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