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花屏

楼主(2011-06-21):
  顾客描述可以开机但是白屏,可以进系统,通过外接显示器发现花屏,可以认定是显卡问题,初步判断是显卡虚焊了,开始拆机,

拆完之后,主板拿出来

好了,主板已经出来了

IBM 的机子就是好啊,主板上还有一个保护的架子

绝缘胶布真多啊

好了,把黑色胶纸取下来,上BGA了

贴上隔热纸

开始上BGA了

开始加热,

不一会就好了,取下主板开始测试,用测试卡,全部通过,跑到60

接下来开始装机,接上屏果然好了,

全部装好之后,开机进入系统,一切ok了,

使用3D测了三遍一切正常,可以交差了

网友:
知道 怎么回事了

网友:
以 前碰到过

网友:
楼主描述的好像好轻松哦!

网友:
你的测试卡是PCI-E的吗?
我的测试卡不跑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用测试卡,接一下外屏就可以了,看一看有没有花屏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这种诊断正确,很好搞定的

网友:
楼主 技术 很熟练啊

网友:
只是加焊了一下么?
你能收多少?坚持多久呢?
我们加焊才能收到80元

网友:
不用把胶去了?

网友:
这机子感觉拿来都不看,直接干显卡都行。

网友:
楼主,过几天后就会返修了

网友:
只是加焊芯片返修率很高的

网友:
  直接加焊?  不用取胶吗?  这样板子不直接废了?

  你用的多少°加焊的?

网友:
加焊好了也用不了多久。最好还是丛植一下珠。免得增加返修率

网友:
是 啊 过不了 几天就会来返修的。。

网友:
最好是从新植球,要想偷懒也得把胶先去掉再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