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D945PLNM当28(已解决)

楼主(2011-06-21):
此版接手时不上电 换了南桥后跑码28 不插内存23并报警 装上内存跑28  应该是卡在显卡了打PCI_E槽条件满足 刷bios 刷后变成了不跑码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 bios刷了几次都不跑码 求助 谢谢

补充:网上下了很多个都是不跑码我只有刷回原来备份的bios才会跑码 过内存了的 就是扫描显卡的状态 22-28跳动  拿下内存报警停在23  反正这些都是少见的代码 不用管它的

网友:
你BIOS是在基地下的吗》你看下型号是不是对的啊!下错了 ?28是内存都还没过吧!你不通电测量到南桥有问题吗?好像大部分是I/O的问题、可以换个I/O看看。打内存两个时钟总线看正常不

网友(点评):
这个是施密特的IO 型号PC47M182-NW 平时见的少 定义不太理解 南桥原来的烧了不上电 刚换上来的 待机电压3.3 找不到1.5V(要开机才有)晶振2脚0.25V 0.18V

网友(点评):
我下的bios肯定和原板的不一样 但我都是对着型号下了几次(不同网站) 也刷了几次 很是奇怪只有原来的跑码

网友:
是不是桥没换好,一般出现2个毛病的不多

网友(点评):
我也不知道 现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有没问客户是怎么照成这样的。是打雷搞的吗?我前几天修到一个打雷的也是INTEL原装板网卡坏了,摘掉就跑34最后是换了I/O好了

网友(点评):
这板子也是英特尔原装板 现在正常跑码是22-28-34-12 亮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测内存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晕死了 刚才忘了关机 cpu烧了(没装风扇)手都烫起了泡  我只有换了个U 然后亮机了 NND 原来的那个U在其他板也是正常的 这是不明白 这板我换南桥时就好了 被U搞死了

网友:
呵呵。。。知道原因就好,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多的是I/0 大部分故障都是这个问题 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打内存两个时钟总线,在打阻值卡上不就可以吗?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是大至判定桥开焊或者局部开路或短路?

网友:
恩 U也是有可能的 在维修之前可以挨个先排除 然后再从主板着手

网友:
呵呵  细心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