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达380P4电源维修

楼主(2011-06-21):
此电源为通电无待机5V,拆开后看到保险是完好的,测整流输出端也有300V的电压,看来是辅助电路出现问题了,首先测辅助开关管,三脚阻值都正常,没有击穿和开路,再测辅助开关管S极所接地的电阻,发现阻值为无穷大了,拆下来后检测仍是无穷大,不用说此电阻被烧成开路了,从坏电源上找了个阻值一样的电阻装上去,再检测控制辅助开关管的一小三极管C945,经检测此管的C\E极已经短路了,找一个C945换上去,然后通电,测得待机5V出来了,然后短接电源绿线与黑线强制启动,电源风扇开始转动,测得各路电压也均已正常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