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 zr1系列 3270瞬间掉电问题

楼主(2011-06-21):
广达 zr1系列 3270瞬间掉电问题,裸板加电,待机0。005,貌似正常,待机3v;5v正常,触发后电流瞬间回落至0。001,不可再次触发,此时拔下可调电源,如果马上接入的话,待机还是0。001,等几分钟后再接入电流就会变成0。005,可再次触发掉电,  pc162电容,拆了,还是一样,各位精英给点思路啊,手机发帖 ,大家凑合看哈,

网友:
没人帮忙,自己先顶下,难道高手都睡了吗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逐个测量各个供电电感,看有没有偏低或为0的。

网友:
只记得ZR1风扇低下有两个电容爱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