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先产生CPU供电还是先产生VTT供电

楼主(2011-06-21):
nv芯片组是先产生 cpu供电 再产生vtt供电的 吧  intel 是先vtt供电  再 cpu供电 我 说的对吗

网友(点评):
非常的正确 100分。

网友:
不是说是NV的.是754以上的AMD的都是先U供电后再出VLDT 1.2V,不是VTT。INTEL的是先出VTT 1.2V再有U电压

网友:
虽说中文都一样。。但是英文不一样。。。NV的是VLDT。。INTEL的是VTT。。。

网友:
太谢谢了  不过我最近的看图纸  上面的信号有些都不一样

网友:
AMD  VTT后,英特尔,VTT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