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 外接花屏,内接无显!

楼主(2011-06-21):
HP 6531s 外接花屏,内接无显!刚开始外接不是很花,BGA了2次,现在外接花的很。。。查资料以前有人遇到过,他们重植和更换显卡还是老样子。。。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mini代码一路跑到25和R0应该码是跑完了。。就是不显示!!求帮助!!!在线等!

网友:
有显存吗 ?试试显存

网友:
我朋友说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刚才客户才说机子被摔过。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显存要考虑下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楼主这样子的问题,后来是重置显存好的

网友:
摔过的机器就很难说了,不知道是哪个桥掉点了,能亮花屏的话应该是显卡掉焊盘了

网友:
应该是显存 换显存试试看

网友:
更换新的显卡、、、已修复。。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