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散热片的方向也有讲究

楼主(2011-06-21):
以前发现桥散热片烫手,一点经验发上来大家分享哈

看出来了没有?风吹不到桥上,温度当然高了,散热片的结构决定没办法改变方向。

37度

关键在这里,漏一点点风,温度就下来了。

网友(点评):
有一种架子,可以让8CM的散热器换上12CM的风扇,内存、北桥都能直接吹到。。

网友:
这样热风就不会吹到桥那边啦、

网友:
有道理,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还是在桥上加个风扇!

网友(2011-10-09):
换那种四面出风的风扇

网友:
自己DIY啊!

网友:
直接在桥的方向 电钻打三个孔、如何

网友:
不赞成楼上的说话···楼主这个思路应用比较广泛··  而且再加个风扇的话····效果不是很明显··

网友:
有那种爆炸式散热片的cpu风扇,四周都能吹到。

网友:
一般来讲旧平台的北桥不是那么烫的, 所以不用风扇没关系. 我遇过比较烫的是NF680i和X58

网友:
楼主非常有自己的思考和解决问题办法,很好。

网友A:
把风扇座换个方向不更好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真不错!

网友(2012-07-18):
弄个四面通风的散热片就行了。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风扇座换个方向不更好

amd的风扇座还能换方向? 我怎么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