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1开关灯闪

楼主(2011-06-21):
今天接个联想L171显示器。测试一看开机开关红、绿灯不停的闪。球维修方法。有人见过这个问题吗、请指教

网友:
我也有个搞不定   开机黑屏

网友:
这个板子还贵得很

网友:
高手帮个忙

网友:
顶下

龙☆※殇 -5

网友:
这个板子的MCU好像是NT68f625吧    反正是爱坏的    有条件的话  刷一下MCU试试

网友:
还是改板吧 不要想那么多

网友:
屏灯管坏了,,,

网友:
高压MOS管短路或者12V供电不稳

网友:
断开高压部分,看闪不

网友:
  从哪里断开。变压器有问题会不会这样。我测变压器两边的阻值相差超过10

网友:
很复杂了、、、、、无赖呀

网友:
好像有个电容鼓起来又被按下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黑屏?????,测电压正常吗?也许驱动板坏了,换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体板上没看到明显损坏痕迹,看是按键板漏电短路没有,不行就只能一个一个测各部位元件,这板价格也不好换

网友:
直接改高压板吧!

网友:
先断开按键板试试

网友:
先量下驱动板高压板的电压,按键是否有问题,锁定故障范围

网友:
是一体板啊,首先判断应该是短路的可能性大。看12V有没有短路,还有元器件有没损坏。最后提醒你屏电路有没有短路,我曾遇到过

网友:
我这个板子的问题是:开机黑屏
我拆下来直接点灯管又亮了,,就一次,后面怎么点都不行,两个灯管都是亮半截。
我用通用高压条试,不好改。找不到正确的EN开关,总是出现通电就白屏,按下开机也正常,但是关机,灯管还是亮的。。。。要不就是继续黑屏

网友:
谁改成功过,给点建议

网友:
谁有图纸发上来啊。坛子里面有个人发的我下载了。对不上啊。

网友:
问题说不明白啊!电压正常么..NO电压真长么..驱动板芯片电压有没?

网友:
不管什么故障先检查电源 在断开检查高压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电压被拉低了,先断开高压部分看看灯可闪了。

网友:
电容爆了

网友(2011-07-26):
我手上也有一块,暂时还没修好,一起努力!

网友:
楼主说清楚,不然我没法给你具体的办法,屏是啥反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