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 掉电维修记(会经常无规律关机,后来变成了无cpu供电)

楼主(2011-06-21):
接到1台6520s 不管用电池还是电源,任意时间都会掉电,有时LOGO掉,有时开机1个小时掉,跟温度 没有关系,换啦CPU(INTEL T5870的)也一样,加焊CPU供电芯片无果,加装2个CPU电容也一样,准备尝试刷BIOS,由于编程器坏了,只好在系统里刷,好不容易进pE刚要刷,居然提示版本一样,不能刷,接着又掉啦,此后故障扩大啦,现象为开机0.3a电流,无CPU 供电,想想,没辙啦,慢慢修吧,只好下来图纸一点点查,测电压时序先测V3A为3V(L502)、V5A(L523)为5V、3V一直稳定正常,CPU电源为ADP3208,1脚是EN ,只有0.24V,明显不对,再顺查ADP3208的1脚PWR-GooD3直连到LM393的7脚输出,LM393的5脚多路检测输入脚(即V5S、V3S、V1.25S、V1.5S、V1.8S、SLP_S3组合)为0.8V不正常(正常为2.5V左右),所以是组合电压输入前级电路有问题,顺查所有的PG均为0.6v,唯有V1.5S PG是0v,心想就他啦,顺图找到1 ANPEC_APL5913_KAC_TRL_SOP_8P ,出v1.5s的东东,经查V5A .V1.8A,输入正常,估计就他啦,拆下后,不忘测下V1.5S有否短路,正好有个6520S集成板子,找到APL591,换啦,只看电流就0.9a啦,接着跳变正常,装机测试后,哈哈,掉电问题也解决.希望此经验对于小鸟们针对6520s掉电维修中带来点思路。

网友:
我的感觉就是,幸亏故障扩大了,要不然还真不知道查什么

网友:
掉电的机子 好难搞哦

网友:
呵呵,楼主幸运,扩大故障还绣出来了,掉电的机器还真不好修

网友:
哈哈 楼主还没乱搞,不然心急了动桥了。那就等不到故障出来了

网友(2024-09-30):
HP 6520S  图纸

HP 6520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