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码到45就掉总线电压。

楼主(2011-06-21):
郁闷。。一块精英945的板子。。。。开始时9218的vcc没电压。。吹下芯片。发现断线补上。
有电压了。。但是主板通电有时候要等一分钟才跑马。不跑马的时候总线电压不正常引起没复位。有时候通电就跑码。。。结果都是跑到45总线电压就没了。

换rt9218.换场管。。还是一样的症状。。求一下思路。。。

网友:
板子是不是氧化了。IC换了吗?看下还有没别的地方氧化照成断线,不正常的时候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开始的时候9218有氧化。。都换了一个。。正常的时候是1.4V不正常的时候是0.0几。

别的地方断线应该没有。。。。有的时候可以显示的。。。但是显示分把钟之后还是掉总线电压。。。

网友:
不正常的时候是不是总是保持不正常啊!那个时候最好测量下9218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特别注意的是PDF里那个FBL脚是VTT1.2V反馈回来的不正常工作下应该也会有0.4V左右的电压,

网友:
恩。。不正常的时候就没复位。。只能断电在开。。。。。

白天弄的。。现在也记不清楚FBL角的变压了。。。明天再去看看。。。

网友:
把总线电压控制信号强行置高看看是什么状况?

网友:
主板弄好了。。。FBL反馈脚断线造成。。。。。补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