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显示器GM2621驱动板 开机亮红灯 和快白屏

楼主(2011-06-21):
开机就亮红灯 接上主机信号线 也不亮绿灯  屏幕上可以看见 无信号提示框    马上一会就白屏    这种故障时程序问题吗??请指点谢谢。

网友:
这种板没程序跳线冒。

网友(点评):
这种板太老了,换新板来试一下了。最好用可写程序的了。

网友:
只能用换驱动板试试吧,测屏供电,一步一步的代换,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屏是不是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换驱动板就好了,至于驱动板那里坏了,我没有修过,不过我想可能是同步信号没有吧

网友:
先点屏试试,再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估计屏的电压跳线是否跳错。。

网友:
跳线用2个跳帽跳试试

网友:
驱动板不和吧、、有的没有那么高的分辨率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有很大可能是此板的12v转5v电路估障 补焊电感 更换12v 5v 电解 如无效 就只能换板了

网友:
我认为应该从驱动上的电压是否正常入手检查。

网友:
屏问题,留着自己用吧

网友:
呵呵 今天没事写了个2621 1024X768  6位的程序进去 一点屏亮了  图像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