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本本接内屏掉电

楼主(2011-06-21):
接方正本本一台,接机时故障为不认显卡,加焊显卡后 看电流表应该可以了。但接上屏上电电流一路跑起。刚要亮机掉电了。只看见背亮闪一下。掉电不能再上电。必须要把电源接头拔了再接上才可以上电。如果不接屏就不会掉电。一切很正常外接测试的。
请问这样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你找一块屏试一下 要是还掉的话就是显卡了

网友:
今天下午来了台 dell 1420 也是接屏亮一下就掉电  不接屏正常  还没搞定呢

网友:
找个屏试下就知道是屏还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高压板短路也这样。修过一个三星的就是

网友:
新手  支持一下  学习中

王志佳 -8

网友:
注意显卡旁边的坦电容,有些在做BGA的时候、由于高温把电容烤坏了导致的故障,电容是不能耐高温的。

网友:
同意6楼的看法

网友:
外接显示器怎么样呢

网友:
没遇过。,楼主现在好了没有。有没有换显卡啊

网友:
没搞好.重植了一珠还不行. 客户把机器取走了./

网友:
上星期修一台神舟的也是这样,不过是集显的
加焊北桥好了,后面返修,拆下种植球才搞定!

网友:
明显的显卡没有做好啊

网友:
从屏接口入手啊 ,看供电及信号有没短路的,

网友:
把高压板拿掉看还掉电不。一步步测测看

网友:
看显卡附近有无吊件  显卡有无短路  丛植下显卡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看显卡附近有无吊件。。。。。。。。。。。。。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接外接亮吗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还能让客户把屏拿走, 接外接屏看看, 先确认到底是屏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啊.
再来一步步排除啊.或者把屏拿下来,用通用板点,试试看,能亮否啊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有没有换过屏

网友:
换个屏试试啊····

网友:
不知道修的怎么样了?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有短路列

网友:
应该是显卡或者高压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