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求助

楼主(2011-06-21):
接液晶屏,开机后电流跑到1。1不动,然后屏没有显示?此时测得屏供电22、23、24没有电压,33角亮度调节有3。3V电压,34角背光开启也没有电压,28、29角有3。3V的电压,28、29是不是检测屏存不存在的总线,但是屏供电没有,背光没有,是不是可以确定北桥的问题?因为这个主板是集显的,除了做桥之外,要不要测一下北桥相关条件,我测了北桥边上有1。06和1。8两个电压,两个大电感上测的,北桥背面的电容也测了,都有电压的,那其它还要测些什么呢,

网友:
好像电压正常 跑到1.1感觉是北桥  不知道外接如何

网友:
V3000机器那么多种,集成显卡有AMD集成,也有INTEL集成,也有三合一芯片的,你要说清楚,不然大家没法和你说的。

网友:
是2桥合一的还是3桥合一的,945的板的话有南桥。

网友:
北桥供电正常,再看看,时钟,复位正常不,如果不是一体桥的话,看南桥和北桥的总线正不正长

网友:
如果是独桥的话就可以看看显卡了、、、我遇到过独桥就是电流也是在1.几了都该亮了就是最后那一下没有摆上去、、、最后我从压了一下桥就好了、、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