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分离INTEL的BIOS

楼主(2011-06-21):
一块intel的945GCFL主板 烧掉了CPU供电MOS管。换掉后可以开机,但是不跑马,CPU供电1.01V 。各大电压都正常,复位也有 就是不跑马,想刷BIOS,但是官网下过来的BIOS用编程器必须要分离   求高手帮我分离一下

PS  已经找到了  刷上去  一路跑马   (分析原因,故障是开机时间过长,原装风扇挂掉了。MOS管温度过高,突然断电时MOS管烧掉,BIOS文件损坏)
在此非常感谢
蔡杰赢 同学提供的BIOS

网友:
求高手啊   或者有人有同样的板子帮我备份出来一个也可以啊  多谢啦

网友:
MOS管温度过高,突然断电时MOS管烧掉,BIOS文件损坏。。。这个楼主能给我讲解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文件损坏很正常啊  我只说同时发生没有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