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T-M V:1.0开机问题

楼主(2011-06-21):
最初是南桥坏了,加焊后可以开机,但走到下图就不进不去;BIOS修改后按F10保存就不显,没信号输出。不知何原因,

网友:
你那南桥确定是好的吗?建议换个或者重新直球

网友:
CMOS电池电压低,换一个先,再说。

网友:
电池换过,新的

网友:
南桥还有问题,,,

网友:
南桥重置珠加焊。

网友:
是不是精英的板你按F8试一下

网友:
保存CMOS不亮机的故障挺难搞

网友:
建议刷刷BIOS也许会有用、、、

网友:
看样子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把桥拆下重置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
12  我晕了 这和系统没关系   系统还没进呢

网友:
还是重置下桥吧

网友:
是不是做南桥的时候动别的地方了。。。造成的

网友:
解决了分享下

网友:
建议南桥制珠,不行刷BOSS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LZ你确定时间和日期都修改了吗 我之前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我只是单单设置了日期 时间没修改 和您一样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刚解决掉这样的一个问题:它不过是华硕的主板。首先就是要100%确定南桥没有问题,然后在确定南桥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直接刷写BIOS有80的可能就把问题解决掉了.不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