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暗屏,切换光暗后正常(重复此现象)

楼主(2011-06-21):
一台ACER的5930,开机后马上就暗屏,按光暗切换键后正常,2-3分钟后重复暗屏,又需要切换才可以,拆了高压条出来看,没什么异常的。VIN:10.34V左右、ON:3V左右,ADJ:3.3V左右。我把ADJ给断开后,就一直暗屏,并且无法切换。在屏是有亮度时,高压条吱吱响,暗屏时无声音。求高手帮助,这是什么地方坏了?高压条么?
PS:我手上没有灯管测试工具、也没有高压条可以替换

网友:
PS:或者是灯管老化?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高压的问题。。VIN10.34V是电池量的电压吗?

网友:
高压条响查下灯管是否打火或者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电池量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灯管没打火,手上没工具可测试灯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确定高压条的问题是吧?

网友:
感觉是灯管,拆开看看灯管的两头是不是很黑。不行就先换灯管!灯管才5元钱!

网友:
确定是灯管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管,三星的屏这种问题很多。

网友:
高压或灯管问题,,,

网友:
换个高压试试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板/???????????

网友:
问题已解决,由高压条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