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开机亮一下马上暗屏

楼主(2011-06-21):
今天修了两台液晶,一台DELL的和一台联想的。都开机亮一下马上暗屏。通过学习俆班长的课程,对液晶有了基本的了解。但还是有点手生,只能照着"液晶显示器常见故障与维修方法"一步一步的来。
1. 直接看电容是否鼓包
2. 补焊降压电感
3. 看升压电容是否虚焊、鼓包,升压管是否击穿烧糊;
4. 用外接灯管的方法试一下(怀疑灯管坏或脱焊)
5. 确定上述都没问题就可以直接短接,振荡芯片过流保护角(SCP)对地短接,如果灯管长亮,亮度稳定证明此脚对地的虑波电容漏电
通过测量,联想的灯管有一个是红色的。换灯管后OK。
DELL的没有找到问题,就大着胆子用去过流的方法。PWM型号为TL1451,查“常见PWM芯片和高压板专用芯片去保护的方法”说是15脚对地短接。照着班长的方法OK

网友(点评):
貌似这个15脚对地短接,很多新手喜欢这招,但很多时候不是此处问题。

网友:
好修的都让你遇到了,,如果你这“三板斧”不灵了,看来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值得学习.请问你这些事在哪里学到的呢

网友:
联想的好多19寸显示器, 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你呀 你倒是去保护煳弄过去了 将来某日把高压包烧了 就只能换板又换灯了

网友:
呵呵,你这样维修是不行的,迟早出问题

网友:
灯管坏的多

网友:
那应该怎么维修呢?光说没有用呀!!要有个方法才行呀!!

网友:
去保护有点不妥吧,还会出问题

网友:
感觉大大的不妥。不然厂家干吗要做这个保护线路呢?估计以后坏了就要换板了。

网友:
换高压板吧 安全 无后顾之忧

网友:
联想的灯管坏的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地学习的,远程液晶维修。徐班长的课(还不错!)

网友:
多半是灯管问题

网友:
这样短接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去基地学习下哦,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有的保护设计太灵敏    换板成本高   灯管无明显的差别 这个方法 这时候可行

网友:
还得练基本功

网友:
难道联想的灯管那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