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开机很慢

楼主(2011-06-21):
今天碰到一台联想Z460的机器。开机真的慢的要死。可能要五分钟左右。换过别的系统也一样慢。换过内存。硬盘。CPU。还是一样。那个兄弟碰到过的。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遇到别的机器是南桥问题的,换南桥就可以解决,你按住南桥试试看!

网友:
LZ是 南桥问题不 ??

网友:
不插光驱也还是一样吗,

网友:
bios?????????南桥元件???????

网友:
测过温度没,如果温度不高。怀疑主板原件性能不良啊,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光驱拆了。无线网卡拆了。温度测试了。CPU55度左右。显卡60度左右。

网友:
因为这个机器就是不接硬盘。在BIOS里面都是很慢很慢可有反应的

网友:
可能为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最后给联想客服换主板啦!不想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