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HP DV2000换显卡后蓝屏的怪问题

楼主(2011-06-21):
       今天接一台HP DV2000,是开机不显,外接也不显。大家都知道是显卡问题,跟客户说明情况,谈好价格。拆机换显卡,是一手机没有修过,本机原来的显卡是07年版630,我给换了一个11年版的621。一路轻松搞定,试机亮机OK,装机测试。问题来了,装系统时蓝屏,是在GHOST完后跑几下滚动条,用U盘进PE也蓝屏,用光驱和移动USB光驱进PE和装系统都是一样蓝屏,我装的是XP系统。搞得头痛,休息一会,心想是不是本机不支持XP系统,原来也碰见其它牌子的机子不支持XP系统时也蓝屏。不管那么多了,先装WIN7系统试一下吧,本抱着试试的想法去装WIN7,没有想到的结果是居然可以了,不蓝屏了,我晕,瞎搞了那么久,原来是要装WIN7。

网友(点评):
蓝屏代码是0X0000007B的话,那就是硬盘模式的问题。

网友:
不是XP不能装,是不是你没该硬盘接口模式呢?

网友:
进BISO  改一下硬盘接口模式就OK了

网友:
对 改BISO模式 AHIC给成IDE G好后 再改回来

网友(点评):
DV2000有IDE模式?

网友:
DV2000里没有AHCI改IDE 只有SATA开启和关闭模式,关闭就OK了

网友:
原本人家都用的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装系统呢,不就是你拔了电池换个显卡了,恢复了出厂默认设置。。。改下硬盘模式就可以了。。。还做这么多费时不挣钱的事。。

网友:
要把硬盘模式改回来,是你换显卡的时候把主板电池拆了恢复出厂设置,我换显卡从来不拆电池的。

网友:
呵呵,小问题!就是恢复了一下出厂设置。不用小题大作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显卡不拆电池,做BGA时不把电池做爆才怪,我都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都是用我自己的硬盘去测试客户修好的机

网友:
我是直接拿客户的硬盘试,管他呢

网友:
有没可能就不支持XP

网友:
蓝屏后缀是 7B吗改模式就OK了

网友:
升级BIOS,简单

网友:
哈哈  人多就是力量大

网友:
以前也有碰到过这问题,没搞好,现在明白了

网友:
是啊,DV2000里面没有AHCI模式,上次我也是装蓝屏,找不到AHCI模式,后来用个笨办法,先装WIN7,刷写BIOS,再装OK了。看来今天明白了,要把SATA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