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师傅给我们讲。可调电源 分辨故障 写上来给大家分享

楼主(2011-06-21):
废话我不多说直接入正题

待机电压(0.01——0.10)
1.按开机后首先是给供电管理芯片发出一个信号。各路电压开始供电 .电流跳变2-3次

2.南桥得到触发信号开始供电、南桥自检完 电流跳变

3.南桥复位各个外接设备初始化。 南桥复位北桥 电流跳变

4.北桥开始供电  北桥自检完整  电流跳变

5.北桥复位 CPU 电流跳变

6.CPU供电  电流跳变

7.CPU自检完成后 CPU 给北桥工作好信号 电流跳变

8.北桥复位  内存 电流跳变

9.北桥复位  显卡   电流跳变

10.内存供电   电流跳变

11.显卡供电   电流跳变

12.内存自检完成、、 电流跳变

13.显卡自检完成  电流跳变

14.18.19.调取BISO的LOGO界面 CPU 简单运算 PWGOOD 信号等、

15.屏幕家电  电流跳变

16.显卡发出信号

以IBM T40 主板为例

待机0.03  开机 0.10-0.25   南桥 0.26-0.54  北桥0.55-0.58   CPU .59-0.75  内存  0.60 -0.70  显卡 0.65-0.85  屏幕0.86-1.20

那里不对的  大家指点出来

网友:
15.屏幕家电  电流跳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6063-1-1.html

网友:
楼主修机子用的是指针可调电源?要不怎么看到电流跳变?

网友:
不是都能看的那么明显,,,,

网友:
不太准吧。。

网友:
不太准确,看不到那么多跳变的,数字可调电源就跳变3,4次.而且不同笔记本电流根本不一样.

网友:
感觉不大准确啊···机器和机器不一样····

网友:
看电流表,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机器不同,电流跳变也不同,所以,还是看跳变状况才是最准确的

网友(点评):
对,邓总说的不错,机器不同,电流不同,同一机器,上的CPU不同,电流也不同

网友:
差不多 看看跳变哇

网友:
楼主说的差不多了,不过电流会跳多少要看板子了

网友(2024-01-14):
这个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不同主板的跳变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