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

楼主(2011-06-21):
AOC21.5的显示器被我设成DVI了我只有VGA的显卡不知道怎么设回来了

网友:
一般显示器开机都是自动搜索信号的,,如果不行可以找个有DVI口的机器,在那里设成VGA口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不难吧,你的显示器有几个键?有没有AUTO/S键?
只打开显示器电源,长按AUTO/S键会跳出信号源选择菜单,然后按AUTO/S键选VGA
我也在用AOC显示器 2282V5

网友:
它现在已经不显示了,你还按什么AUTO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就是不显示之后,有显示器的话可以试试,我VGA、DVI线都不接,开机试的,显示器电源显示黄灯都管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只说的AOC的,别的显示器没试过

网友:
一般显示器都是自动搜索信号接口的,还有就是在DVI接口下AUTO功能是没用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一般显示器都是自动搜索信号,但是按楼主说的“显示器被我设成DVI了”,我理解没错的话,应该是自动搜索信号功能被楼主关闭了,显示器开机只显示DVI信号了。
我说的AUTO/S键,注意有个“ /S ”,是选择信号源的意思,  不是让人在DVI模式下调亮度色度那一套的。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几位说的。大概就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