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W230N 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11-06-21):
神舟W230N 有时不能开机,来时进水。清理后还是不触发。后植南桥可以开机了。但有时不能开机,不能开机发现一个问题 IT8512e 的107脚发出了一个应该是靠后的EN开启信号(+5V_on)
这个信号把5VA转出了5V电压。这个5V应该是靠后才产生的,它前面的开启信号都没出来,但待机时,3VA 和5VA都正常,开关也能拉低。就是8512前面应该开启的+3.3Vs-on 没出来。而出来了刚说的+5v_on,它却开启了5V ,其它电压都还没产生。整个板测了很久没结果。希望各位老师 大哥 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1-6-27 22:20):
这机子修好了。更换南桥后没出现问题了。客户已取走

优雅W230N 板号S20II1_C.pdf

网友:
进水位置严重不,看看有腐蚀不良的件吗,进水机器不好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