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92修的如此艰辛

楼主(2011-06-21):
一台长城A92,前后修了两月之久,终于修好,开初是显4:3的图面,(本是宽屏),在任何模式下都调不成宽屏。经专业人调过无果;怀疑MCU有问题,刷后乃无果,换通用板(鼎科2621-V2.0),出现蓝屏,开关能起作用,指示灯能黄变绿,反复调试无果。在一天的维修中,屏驱板冒烟。此后一直白屏。测试发现屏电源调整IC1790EUA击穿,(发回该IC),(插话:后设想,不能调宽屏的主要原因,是该IC某脚已不能控制,使屏电压上不去,为此宽幅受限。因我不是专业,只能遐想),换上:屏出现自动自检,发过帖,大家也看过图。无奈之下。又换通用板,如此反复换,都是自动自检。就此,自己回过神来打破常规:先在改屏线时是按资料上的定义,反复改无果,后按实板的定义,一举成功。如此简单的被我搞得如此的复杂。这就是不会修的结果,无言。请参图:

网友:
不简单喔 没有屏接口定义和驱动板输出定义 确实不好弄

网友:
是啊,有是后简单的问题被我们想的复杂了。

网友:
说到底,就是楼主没选好合适的屏线,导致走了弯路

网友:
其实原来根本就没有故障

网友(点评):
那到不是,调模式我请了我当地的权威,他也进不了工厂模式,换1790后就进自检.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你最后是怎么改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点评):
你看屏口定义,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双8屏线不都是通用的么?    你怎么不换一种通用驱动板呢    换个驱动板效果可能不一样

网友:
有屏的PDF文件和通用板的板卡规格书就好办了

网友:
呵呵 辛苦了  算是积累了经验吧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要对好屏线的,没有对准屏线怎么弄都没有用的。

网友:
新手!不是很明白

网友:
前后修了两月之久 佩服楼主的精神啊 2个月什么概念

网友:
屏线接口有很多不通用的,长城18.5英寸的要改屏线材有显示。

网友:
FIX14-30片插双8的屏线分为2种,一种是电源接口在左面的,一种是电源接口在右面的,楼主就是没有注意这个所以会出现烧IC的现象,常用的应该是电源接口在右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际的a92屏线定义,和理论的屏线定义不一样啊?

网友:
这故障完全可以修得好, 无需换板

网友(点评):
是能不换板,但MCU我的TH5.0的编程器刷不进,感谢你前次给我的MCU.板留着,有编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