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要按两次才能启动

楼主(2011-06-21):
电脑开机时要按两次才能启动,第一次按风扇转一下后无反应.第二次要关掉总电源等分钟重开.再按一次才能正常开机!启动后一切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用替换法先确定是电源或主板故障,再检查故障部分的电容漏电否,独立显卡上的电容漏电也会引起上述故障。

网友:
主板电池没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掉主板电池您会有惊喜……

网友:
先确定不是电源,电源替换过。明天买电池换看如何,主板电池没电为何曰期时间没事?

网友(点评):
可以先测下电池电压,

网友(点评):
看来不是专业的,电池还要买,现测测电池,没万用表,可以用舌头尖舔舔 有酥酥的感觉 就有电,经过同事实验过的

网友:
可以给你肯定答案,多数是你的主板出问题了

是啊

网友:
应该查开机电路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是(联想)主机的开关接触不好!(在这之前加焊了桥,刷了BIOS)

网友:
电池和CMOS电路有没有问题 IO 南桥

网友:
开机电路条件一个个查……

网友:
解决分享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是电池的事。谢小东维修

网友:
真是电池的事情啊

网友:
如果电源没问题的话 查下CMOS电路 看下电池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