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ost 高手来吧 !!!

楼主(2011-06-21):
小弟费解:很多品牌机(台式机和
笔记本
)GHOST完系统起不来是为何?除了安装版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GHOST XP下没有SATA驱动还是其因?
GHOST的疑难杂症大家全部搬出来晒晒吧!
笔记本

网友:
你说的起不来是什么意思 检不到硬盘还是什么 有的需要再bios里边重新设置下硬盘启动的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MBR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问题,在联想台式机及笔记本上,本人也遇到过。还有就是有些笔记本硬盘取下来,在台式机上GHOST,G到百分百后取下来,装到笔记本上,就是不能引导。至于为什么把笔记本硬盘取来是因为笔记本光驱不行或者不支持U盘引导。

网友:
现在很多笔记本电脑,安装ghost都装不进去,,你可以把blos里把sata设置为ide格式,

网友:
首先, 你的ghost image是没问题吗??? 以前有没有成功过?
ghost完后有什么error message?
ghost完如果是黑屏,也有可能是MBR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纠结也很复杂,我也遇到个,后来发现PE里有个系统引导修复的软件,用了它后就能引导了,看来这是个普遍的问题啊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都预装的是win7系统。硬盘用的是win7安装盘分的区。装xp的ghost肯定是起不来。除非你用xp安装盘重分区。在装ghostxp。

网友:
系统起不来就是系统版本太高了,换一个版本低点的试试

网友:
我感觉是引导分区的问题。。起步来你没试着修复一下主引导记录

网友A:
换张盘试试

网友:
MBR 确保没问题?还是重建了也没有用?》分区参数修改也 启动?

网友:
不能正确引导吧。

网友:
以前遇见一个叫什么三茗克隆神将的东西

网友:
品牌机就是这样,你想用ghost的话,分完区进PE看看分区是否引导正常。还有的机子根本都不支持ghostXP,典型的就是HP,那样只能老老实实慢装。其实慢装的系统很好用,稳定性和安全性都要高很多。

网友:
你要ghost不了可以先重新分区的.

网友:
ghost完之后看看BIOS中是不是硬盘启动。。调为硬盘启动好事不行的话,建议你用安装版的~~

网友:
一般品牌机都有硬盘保护的。
像WIN7也会有一个隐藏分区在第一分区引导

网友:
一般装的时候也没遇到过,不过你换张安装版的。

网友:
主要还是BIOS设置硬盘的模式,现在一些新的笔记本预装WIN7的.如果你重新XP,就要进入BIOS里改硬盘的模式,否则蓝屏.

网友:
有些机子不支持ghost  ,版不行。建议还是用安装版好。稳定些吧

网友:
有些笔记本比如东芝或者sony的,ghost版本是没有办法安装的,,,只用硬装版本,,,或者下载个带sata的ghost版本,但是成功率也不高,,,硬装就硬装吧,,有什么的呀

网友:
10楼讲的有道理

网友:
1,你的ghost版本不够高
2.有的机子中有DOS区

网友:
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呀,你什么故障现象都不说,怎么解决呀

网友:
没有遇到过 我用的杏雨梨云做启动 然后在U盘里放一个ghost文件 一般如果够完系统起不来机  是分区表有问题了

网友:
把c盘格式化一下在装

网友:
不明白楼主啥意思,用Ghost完之后是什么情况?不引导?有一行错误提示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写MBR,你再试一试哈。

网友:
恩 需要进BIOS里做系统前设置一下硬盘的引导方式,GHOST之后再设置回来 就好了

网友:
重建MBR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些机要在BIOS里面设置一下的。

网友:
一般是现在的品牌机和笔记本都有一个备份的分区,而这个分区一般是占用了第一分区的第一磁道。而克隆系统一般默认引导正好也是第一分区的第一磁道,所以起不来。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这里的partition(1)改成partition(2)或者删除隐藏分区试试吧。

网友:
我碰到个IBM X200的机器,显卡坏了,去售后换了一块新板子。以前是XP的,可是换完以后,怎么也装不上XP,gost进去以后,释放不出来。最后发现是bios升级了,XP不行,只能装Win7.

网友:
是GHOST的版本问题,比如8.3 11.0

网友:
我在PE下用WINHEX看了MBR正常,硬件是没问题的。  会不会是已有的MBR有问题所致?

网友:
这个问题在WIN7换 XP 的时候倒是常见。换蓝屏就让用WIN7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