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01维修

楼主(2011-06-21):
拿到手看电流0。01~0。14之间跳变,拆机,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通电量各大电感电压,只有CPU电压没出来,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供电5V正常,PWR_GOOD_3没信号,查此信号由哪里发出 发现U1第一脚为0。6不正常,查+V5S 发现+V5S跳变,量控制脚也跳变,查GATE_5S, 发现Q528第五脚SLP_S3#_3R没电压,量R44第一脚SLP_S3#_3R有电压,飞根线过去,通电OK hp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佩服,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CPU PG是各路供电正常之后相与之后发出 来的,若一路不正常,则输出的为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