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53不亮

楼主(2011-06-21):
一台BENQ S53用可调电源电流0.6,不亮机,外接也无显示,用手摸CPU有温度,拆下内存电流也是0.6,插在MINIPCI上的诊断卡显示00,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技术不精,请老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
供电正常,重点查下时钟复位

网友:
发给基地解决了,焊北桥

网友:
是不是CPuRST 没出来

网友:
  明基的一半都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