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P945PLN 的板子 上CPU复位灯一直闪

楼主(2011-06-21):
UP945PLN 双敏的板子 上CPU复位灯一直闪,内存、桥、U供电 电压均异常波动,以前修到几块此类主板,都是把鼓包的电容换后就OK了,可是这次不是那么幸运了
请教一下  下一步从哪下手

网友:
都波动啊  什么板子 intel还是nv得  先解决内存供电 在解决 cpu供电 查他们的工作条件

网友:
更换IO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书本上说的,我也记得哟。是双敏945的主板,你说是什么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经验还是为挣分?

网友:
多谢大家的关注,此板已经修好了。各处电压异常波动,最后查清了,还是更换的电容没焊接好造成的。

网友:
都是电容惹得祸啊

网友:
电容也会出现这个问题